HP540不过内存

楼主(2011-01-05):
冬天了   生意有点差劲   这不刚送来两个笔记本   一个HPV3000这个就不说了   通病   还有就是HP540    搞得我头都大了  一开始的时候吧  是掉电   CPU供电没有出来  查ADP 3208 没有开启信号   追查发信   是开启信号没有上拉电压   3V  5V  修出后  CPU电压出来了   本以为修好了  可是不过内存     气死了
、供电   1.8    3,3    0.9  正常
  时钟   0.8不知道正常吧
    数据线的对地组织   有一根为0   这里我有点不明白    数据线直接到北桥    怎么会变成0呢    短线应该是无穷   希望高手给与解释

网友(点评):
阻抗为零你查图纸,看看数据线上有无滤波电容,没有电容的话就是北桥坏了,要换北桥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

网友:
两个槽子   只有一个槽子  有一根数据线为0    我想问一下   这两个槽子  会相互影响么  电压  时钟  总线   都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会不会影响我也不能肯定,不过我遇到的没互相影响过~有0的那个槽不用就没事

网友:
奥   可是另一个槽也不过内存啊   是不是这64根数据线的阻值必须是一样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相差不大就没什么问题+—5%左右

网友:
另一个槽子   数据线   地址线   系统管理总线3.3V     时钟0.6 电压都正常    还能查什么地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数据线上有3.3V?

网友:
不是   是系统管理总线上  3.3V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如果槽子测的都正常还是不过内存的话,换个内存试试,不行就要换北桥了。

网友:
哎   就怕北桥坏啊   在基地定的BGA   7好后才发货呢   谢谢了  会我这么多帖子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