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4灯管的能改成用3灯管的不

楼主(2011-01-05):
刚接了台AOC 712SI 的液晶显示器  故障是接信号线黑屏
检测是有根灯管不亮了 换灯管比较麻烦
问下大虾们能改成只用3根灯管就能正常使用的方法么
急 ..
网吧的  在线等......

网友:
可以,在那个不用的接口加个10J /3KV的高压电容;不过亮度会打折扣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不是问题..

10J 是多少的...不是蛮懂

网友:
直接换成俩灯的多好啊,上下各一根,加个双灯通用板就OK了,换灯管太麻烦,我都是这么弄的,哈哈,成本还不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到电容了
谢谢 我去试下

网友:
    22J3KV的也行不

网友:
我试了一下
接电容不行也

我还是把灯管换了 一根灯管烧断了
换了就好了...

网友:
四灯可以用三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四灯改3灯,灯管接口那里接什么东西?

网友:
接3KV.27J的电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