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冠N769N-PXNM显示器全屏七彩

楼主(2011-01-05):
  华冠17寸N769N-PXNM显示器全屏显示像彩虹一样,不正常显示图片图标,要过很我我才会稍微有点图像出来,这会不会是显像管有问题还是视放部分有问题

网友:
过一会有图变化,换管座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管座受潮或漏电的典型

网友:
像彩虹吗,,,那场电路有问题,,

网友(点评):
同意你的看法

网友:
你打开看看场块有没有虚焊,不就知道了吗?发热大太爱出问题了,冠捷代工的机器有个批次就是场块不良,4863AJ。

网友:
已经弄好了,搞了半天换管座,都不行最后狼下心视放部份焊点全补过一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