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133 不显如何解决?

楼主(2011-01-05):
接机故障:开机电流跑0.52A,不动。这机器通病是VIA北桥和CPU,先换一个北桥好了(换测试的),用了一个月回来了。现在不确定是搞CPU还是再换一个北桥。这次怎么去判断是CPU问题还是北桥的问题(除了用这个排除法),本人没有MINI PCI 诊断卡。有没有用什么办法可以测出确定故障点?
cpu
通病

网友:
一般好像是是CPU 吧,裸板,用手按住CPU上电试试

网友:
压过了,也不顶用

网友:
加焊下CPU。上次我的那个是加焊CPU好的。

网友:
我也遇到好多 都是做CPU 好的 但是返修率极高,北桥跟CPU 很近 实在不确定到底是哪个坏了,而且红外的BGA做这种北桥基本等于谋杀,成活率极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