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P5RD1没有任何反映

楼主(2011-01-05):
故障如下:主板LED电源灯有亮,但是其他的没有反映,风扇不转,诊断卡不跑码,便是诊断卡显示主板有电。请问怎么查,请大傅们帮给个检测思路,先谢过

网友:
查一下开机电路

网友:
先看5个开机条件

网友:
查触发电路,电源工作的条件

网友:
先查开机电路,你说的这种情况,不就是没开机吗

网友:
12V风扇都没有转。 查下。是不是12v线路烧断了。  引起的不开机

网友:
你说的是待机等能亮吧,是不是不加电啊,先按不加点思路维修

网友:
貌似就是不加点 差开机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