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的老毛病!

楼主(2011-01-05):
最近接到几台联想的显示器,白屏的、花屏的,都是重插一下屏线就好了,但用不了多久又出现同样故障,新线不好找,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
解决方法

网友:
加焊驱动板接口 就可以 我换过线一样会花

网友:
屏线下面用一个东西垫一下,上面在用胶布粘住。。

网友:
有的话最好就换过一条

网友:
我也碰到一个联想的新显示器用很长时间才出现一次白屏,关了再开又可以用几天。屏线都换过了,哪位高手有好的解决方案给个意见,屏线已经加固过了,不要换通用板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