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 背光亮,不显示

楼主(2011-01-05):
一华硕A8J, CPU是intel T2050, 显卡是ATI X1300; 待机0.01,一开机大概六七秒的时候就掉电, 电流也为0.01,再次无法开机;初始的电流变化具体已经忘了,更换内存,CPU也是一样;后来加焊北桥,出现背光亮,电流变化是0.01,0.02,1A, 2.2A, 出现华硕开机的音,大小写,数字键都有作用,内外屏都没有显示,接着电流变为1.8A,硬盘指示灯闪,没有进入系统的声音,大概半分钟后掉电。因为初始掉电很快也没注意背光是否亮,也不知道是北桥还是显卡的问题,接着加焊接显卡,加焊接显卡槽,重做显卡,现象还是有背光无显示。一直怀疑北桥的问题,后来重做北桥还是一样。这种ATI的显卡或者显卡槽坏的多吗?

网友:
屏上有没有3。3V电压,我有一次遇到主板上的确。3V电压转换不出来。

网友:
屏上有3.3v供电,我甚至换过屏,可以排除屏,屏线的问题

网友:
北桥,换个

网友:
换北桥还是一样的现象,换显卡板子也贵,打算叫客户直接换集成的主板了

网友:
换个bios试试

网友:
我觉的是显卡板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