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50无3v,5v

楼主(2011-01-05):
二修的机器
待机电流0.017
不开机,BIOS cs有跳变,查到无3V 5V

1脚6脚有电压1V多一点
8脚3.3 17脚5v
3v 5v对地阻值正常
vin 19v没问题
插电瞬间两个大电感有瞬间波形
ec换过,s5_enable没问题
真的无从查起了
附上图纸

网友:
51125_vref 2V
另外 51125换过了,而且确定是好的

网友:
各引脚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点评):
3V,5V没有输出

网友:
少写了一个,13脚1.3V应该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