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显卡短路故障!!请帮忙

楼主(2011-01-05):
极光7300GT公版..256M/DDR3..上机短路保护..12V对地280..GPU对地10欧..显存79..电容全换过..供电管全换过..74也换了..12V转5V管换过..还是短路..请教短路原因...没碰过这种情况
显卡

网友:
GPU问题吧!!

网友:
GPU没短路.阻值正常啊...应该不会造成断电保护吧..

网友:
核心或显存供电的供电芯片坏。

网友:
先换电压芯片看看。。。在看是不是显存短路

网友:
12v后面有一颗10u/16v(0805)的电容,移掉试试。

网友:
量一量12V旁边的贴片电容。。应该有电容短路。。。

网友:
应该是GPU短路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