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360和CF360T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1-05):
CF360和CF360T除了触摸屏以外别的配件还有什么区别吗?最好都写出来对比一下我们好容易选择啊。

网友:
据我所知:
1、360T带触摸屏
2、带静音省电设计,就是没按启动的时候,风扇不转~
3、液晶屏直接集成了曲线图,不用外接电脑了~

我只知道这些

网友:
CF360能外接电脑设置曲线吗?

网友:
不可以,触摸屏本来就是一台WINCE系统的电脑,,,还要外接电脑功能做什么

网友(点评):
360可以接电脑设置曲线的,150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