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01-05):
R201T06音箱本故障是一开电小音箱和低音都是"嗡嗡"的噪声,根本就不敢放音乐,请问可能是什么问题,谢谢.
问题

网友:
一个是 交流干扰 换换 滤波电容
在一个是 信号线接地不良 检查是否哪里脱焊

网友:
呵呵,是滤波电容虚焊的可能性大。把电容脚都加焊一遍,就应该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
楼上正解,思路正确

网友:
就是滤波有问题,换一下电容试下

网友:
二极管开路虚焊也有可能。

网友:
滤波电容炸开了,这种问题很常见的,换个耐压和容量大点的上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