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HT12X12-100程序,我想用乐华驱动板但没程序

楼主(2011-01-05):
如题,屏是从联想老本本拆的

网友:
你的是乐华的什么型号的板?

网友:
REALTEK的RTD2120L,不怎么会用那编程器。刷12寸通用程序上去5键的按键按不起作用

网友:
屏的型号:HT12X12-100
屏的品牌:Hyundai(现代)
接口类型:LVDS
尺寸:12
分辨率:1024*768
驱屏电压:3.3V
高压条:单灯小口
屏线:DF19-20/20-D6L

网友:
问题是你不太会用烧录器,有程序怎么办?
这个屏写个最普通的XGA的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手可以教教我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从程序名那能看出什么名堂呢,比如这个:AA141XB02_SI6L_XGA_NA_5key_2025L

网友:
摸大半天,终于刷得了,呵呵

网友:
能把程序转上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