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er HV-714TG怪毛病----用半天后花屏

楼主(2011-01-05):
昨天接到商家一个Haler hv-714tg的17寸标屏液晶,商家也不知道情况,只是知道有问题;唉!这是最头疼的事了,于是就只有开起拷了。
拷了一四五个小时后也没看出什么问题,心想没有问题了嘛。于是又再让他拷起,不出一个小时,果真问题出现。哇噻,花屏。心想可能是屏线的问题,拆开检查,也没有什么问题,洗了哈拷起还是不得行,换了通用驱动板还是不得行。所以现在想的是没是屏上的问题。我拆开过屏上电路,有人拆过一个电容,我补上还是不得行。当时没有法子又把所有东西换了回去放了一天,第二天一大早又开了一下,结果好了。有点点郁闷,又继续拷了六个小时,但还是出现花屏。 这真是屏的问题嘛,但又怎么还能用一段时间呢???????

网友:
那屏上什么型号的啊?发个图上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近有点事情没到上面看了。哦,那个机器我已经搞好了,我换了个万用驱动板就OK了,

网友:
那你怎么说换通用板还是不行,后来怎么又行啦!

网友:
前面还说换通用板不行,后面怎么就行了!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是驱动板上的晶体管元件热稳定性不好。

网友:
修过一台17寸大水牛的显示器,故障现象:第一次开机用15分钟左右白屏,重新开关显示器就又可以正常使用,但随后正常使用的时间又会缩短又白屏,再重新开关显示器又正常过几分钟又白屏,后来发现屏上主芯片发热更换后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