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板奇怪开机问题

楼主(2011-01-05):
收到一主板,开机后跑C1停止 一秒钟后开机,然后正常使用进BIOS 都正常,两块一模一样的板子,就只有一块只这样的,刷BIOS 什么都这样,不知道哪里下手

网友:
能正常使用就好啊,不用修了

网友:
没看懂你说的什么,莫非你的板子是开两次机的?

网友:
汗,兄弟要求不要太高,能正常启动都阿米佛陀了。

网友:
说的什么啊。有点不明白。希望楼主说清楚一点。不要乱发贴。

网友:
你单独把主板拿下来看正常不

网友:
这样的机子很正常啊,七彩虹的C61那个小板就这样,到C1那里停顿,我这片感觉两秒都有,然后又初始化跑马

网友:
看看南桥的32.768晶振

网友:
有点乱,看不明白

网友:
是正常情况啊。。很多板子都是这样的。。。。

网友:
看不清楚什么意思,请写清楚点。。

网友:
有的板子响2声也是这个情况吧~

网友:
这个问题 有难度 测也不好测 能用就弄着用吧

网友:
同意不耽误用就继续用!
实在闲的没事干,先把电容看不顺眼的都换了!

网友:
这个很正常,有好多板子都是按下电源开关后,主板加电,风扇转,2秒后停机,然后再自动加电正常进入,本人觉得这个可能和板子的启动 电路设计有关

网友:
看的有点迷糊,不过能用就用着,有的板子出现此种情况属于正常

网友:
正常情况啊,我的记家的板也是的,能用就行
这可能是BOIS的和北桥的匹配问题

网友:
你的卡有问题

网友:
我有个 板子也是这样.后来南桥悲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