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的回路保护求救

楼主(2011-01-05):
LM393的R504做回路保护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3395
有哪位高手能讲一下这个R504的原理吗

网友:
LM393S是比较器吧,貌似是把输入检测比较用图片不全没法分析!!!下面应该还有

网友:
上面那个正反馈电阻可以不看,因为阻值比较大,就是一个比较电路检测ACIN的输入过高或过低进行保护,地下一个比较貌似是电源的使能,个人理解不对的多多指点。

网友:
加强比较器输出的稳定性。提高抗干扰能力。

网友:
我想知道原理,请楼主讲的详细一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