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不充电

楼主(2011-01-05):
DELL 1420不充电,用电池与可调电源都可以开机,只是不充电,外接电源电池口有9V电压,接上电池电池口有11.7V电压,
查了8731的工作条件都正常。

现在手上没有这个IC,还没有换。不知道可有其他朋友修到过这种机子。

网友:
建议查查芯片的pdf确定一下工作条件具备了没有,再定芯片

网友:
好的。我来查一下

网友:
戴尔1420我遇过好几台 都是显卡虚焊 加焊后显示正常 但是都是不充电了 开机总要提示按F1进系统 F2设置BOIS F5检测 至今也没有解决 呵呵

网友:
期待楼主的结论,初学没有思路

网友:
DELL 要用原装的适配器才能充电

网友:
但是 我用的是原装 的转接头呀

网友:
一定要用原装的适配器测试

网友:
用他原装适配器试试看     DELL一定要用他原装适配器才能充电    才不会报错

网友:
是的原装适配器啊

网友:
看看电池检测到了吗?查下下带针的那根钱的电压有没有。

网友:
DELL要原装的电源才可以充电,而且还要看电源的瓦数,要标配的才行,我也遇到过一台,不过没有修好,不中的是哪里的问题,等待LZ的好消息

网友:
电池电用尽也冲不进电的,要把电池激活

网友:
有换过电池试试吗?

网友:
我有一次也是一样的机器    也是不能充电    后来我换了充电芯片就好了

网友:
重点是充电芯片的问题 换个试试 一般都能好

网友:
我准备订一个芯片

网友:
做维修备件不能少,以后要多买些芯片备用才是

网友:
用原装的电源适配器方可充电,如果原装电源插头中间的针有问题也充不了电。如果你在笔记本BIOS中可以识别电源适配器型号如65W,说明电源是好的;如果显示不可识别,就是有问题的,不可充电的!

网友:
DELL的好多机器都要用原装的适配器才可以充电的,换一下适配器试试

网友:
你换一个电源适配器!DELL适配器头子中间一针就是起识别作用的,我碰到过。换个电源适配器就好了

网友:
对的,楼主换适配器没有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