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BM T60P换适配器出现的怪现像

楼主(2011-01-05):
IBMT60P笔记本,T7200CPU 1G内存 使用没什么问题,因为要在店里和家里使用所以就多订了个适配器,一个放店里,一个放家里用,随机带的适配器如图

   淘宝上订的适配器如下图:

两个适配器的参数都一样,90W  20V  4.5A
订回来的适配器刚开始用一切正常,但没用多久发现一个怪现像,鼠标很难移动,不过用小红帽移动正常,而用外接鼠标移动也正常但右键要很久才能出来菜单,不过用笔记本上带的左右键又正常,刚开始怀疑是出面板坏了,但换回原装适配器又一切正常,不知道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订回来的适配器充电一切正常,不知道咋解决了?

网友:
非原装的适配器供电不稳定导致,有杂波

网友:
电源适配器好像就这些参数吧?

网友:
杂牌的电压不足吧

网友:
不新鲜,这问题就是你适配器问题,电流上不来

网友:
跟电流应该没什么关系把  杂牌的屏蔽不好 变压器杂波老大  你不信找个电瓶车充电器放在电脑旁边  鼠标会自己跳舞

网友:
仿的和高仿的适配器能供电和充电不一定是好的,但可以测试电压输出的稳定性,进系统后某一手指头按住触摸板不动,如果鼠标箭头在动或微动,则说明适配器和此本不太兼容哦,但不能断定此适配器一定是坏的,也许在别的本上是正常的。专卖适配器都知道这样测,这也是商家告诉我的。

网友:
后配适配器质量欠佳,输出功率不足,幅射大。

网友:
可能是纹波干扰大。楼上测试适配器的方法很新颖。

网友:
设配器还会这样啊

网友:
杂牌的电流不够

网友:
电流不够吧,不光是IBM,其他的也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
左右键
本来就爱坏

网友:
适配器不是原装的     应该是电流不够    还是换原装的   适配器不稳定很容易烧主板

网友:
不是原装的适配器吧,OEM  的电源适配器问题

网友:
有 些 不是原装适配器  的电压不是很 稳定   就会 造成这样  最好  换个 原装的

网友:
我公别测了下两个适配器,发现原装的电压在20.6基本上很稳定,后配的电压在19.5-19.9之间跳变,我想问题应该和上面各位说的电压不稳,电流上不来,有杂波有关吧,不知道这样的烂适配器能不能修或改善,刚用的时候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我上次用的  HP  6531的也是   用高仿的就可以 , 有普通的就不行  卡死了   一拔下来就好了  原来这这样的问题   明白了  今天得到了答案

网友:
我也认为是电流不稳定,或滤波不行。。。。。。呵呵,自己用,弄个好点的嘛。。。

网友:
怎么说也几十块人民币呀,才用几天哟,还好这个适配器的头子里的那根检测脚是0V把头子剪下来接可调电源上用,正好我的可调电源没这个头子,也真怪了,20来个电源头就没这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