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 给看看 这图

楼主(2011-01-05):
进水机子    Q43想连的两个电阻   r781是有i标的   但不知道r780阻值应该是多少 如果Q43导通的话R780这边的电压应该是多少

网友:
0。误差5%。是保险电阻

网友:
就是“0”精密电阻来的

网友:
查一下D19整流二极管的资料,里面会有整流电阻的阻值,用整流电阻的阻值减去R781的阻值就是R780的阻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r781  用2.2k的行不行         如果导通的情况下  r780  因该是多少电压

网友:
应该是保险电阻

网友:
跟主供电一样的

网友:
那就是0欧姆的电阻,起保险的作用

网友:
上面写着呀:0-5%  就是0欧姆5%的电阻

网友:
感觉想0欧,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0欧就不用管了,直接用锡拖起来也能用

网友:
整流是笔误,应该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
导通的情况下  r780  电压=VBATR-Vce-Vz

网友:
导通的情况下  r781 电压=VBATR-Vce-Vz .  r780  电压=0v

网友:
那如果  q43 导通的话   Q43的第三脚电压应该是多少

网友:
我现在是自动开机  电流上到1,8a   反复重启

网友:
检测电阻

网友:
楼主当事者迷,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网友:
不知道是保险电阻还是静谧电阻

网友:
哈哈    我现在的问题是  只要一接电就重启   电流到0.18

网友:
0欧姆。保险电阻

网友:
谢谢大家机子 修好了 是Q43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