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芯片代换问题APA2020

楼主(2011-01-05):
原主板上的功放芯片是APA2020已经烧的看不清型号,查图纸是APA2020,因为找不到这个芯片就用APA0202代替,经测量功放没有供电,给它飞了上5V的供电,但是还是没有声音,想问APA2020可以用哪个型号的芯片代换

网友:
主板是NEC的,因为声卡和功放在小板上,图纸上没有标出具体的线路,所以不太好修,现在只想换回它原来型号的功放,但是功和没有供电,靠飞个5V的电不知道行不行,主板是L4BMB

网友:
查查是不是io发出了静音信号没让功放工作,io的供电为什么没过来。个人建议,仅供高手参考

网友:
对不起,网络反应慢,以为没发错去,重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