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短路

楼主(2011-01-05):
7400显卡上有个电容正反只有0。06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量的如果是滤波电容。这个正常。显卡电压阻值是很小的。 如果是耦合的。那就是电容坏了

网友:
应该没短路,显卡供电阻值正常也很小的

网友:
只要是0.01以上,都可以说是正常的,显卡部分的话!

网友:
  这样的阻值  在显卡上  没事 !

网友:
显卡上的阻值本身就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