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台LG19寸显示器的艰辛和发现。。。。

楼主(2011-01-05):
昨天接了台LG19寸宽屏的显示器,故障现象是上电一闪就灭。直接跟客户说修好80,估计高压板问题,因为手上有很多活忙着,就脚客户放下,叫他1个小时后过来。。。拆了一看,电容鼓了,心中大喜,以为换几个电容就OK的,,,,换玩了后测量下22V没短路,直接上电,奇迹发生了。。。。。。居然不亮了。。。。。。。测量5V,22V正常。。。奇怪啦,当时心里毛毛的。。。。原来的电容还可以闪一下就灭。。。。换了好的电容连闪都不闪,怀疑是没焊好,或者弄错什么了,但是检查完了后没发现什么问题,上电再试。。。还是连闪都不闪。。。。。。心里更毛了。。。。。后来再换了电容,因为原来电容是35V的,我换上的是25V的,就特意找了35V的来换上,翻了很久才发现3颗35V的。。。。装上上电。。。。郁闷啊,还是不亮,闪都不闪。。。奇怪啦,就换了电容。。。不会这么背吧。。。。于是再把原来的电容换回去,上电。。。闪一下就灭。。还能看到LG的LOGO.........郁闷死我了。。。。到底怎么搞的。。。。。客户又来了,没办法。。。就脚他留电话,跟他说他的机器比较麻烦。。。。,没办法。。。仔细想了下。。。。电源已经很稳定了,5V和22V都很稳定,问题不会出现在高压板吧。。。。于是开始检测。。。。发现全板就一个贴片的5个脚的功率管,型号是APM4048D,(如图),没见过这样的管子啊。。。。怎么测量。。。。22V对地没短路。。。就是4,5这亮个脚的阻值只有30欧,,,以前没见过,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后来一直查。。。。主控IC的供电,开启信号等等,都正常的。。。。IC不记得什么型号了。。。也是很少见的。。。测量了高压变压器都没问题。。。。奇怪啦。。。。于是把思路从新里了下,得出结论是:功率管坏。。。。。但是手上没这样的管子啊。。。。怎么办。。。跟客户说费用是80,如果发一块新板回来哪还有得赚。。。。。还是上淘宝看了下报价。。。新的要40快。。。。连运费起码50,,。。翻着翻着,,看到有两种功率管不同的板,都能合用,另外一种在电路布局上基本相同,就是功率管的地方有点不同,用的是2块8脚的直插集成块,一看到这里我就大概知道他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管子了,,,按我维修看到的,一般是4606,4546,或者是P607等,他们都是符合场效应管,引脚定义都是一样的,,,,后来仔细看了APM4048在电路中的引脚,1是地,2和5是控制信号,4是正22V,3脚和贴片部分相连,应该是公共脚,心中大喜,如果真能和4546代换那么,刚才测试的4,5,脚只有30欧的阻值就能直接判断肯定是功率管的问题,于是决定用4546代换APM4048D试看,接好线上电,。。。。。。奇迹真的出现了。。。。灯管亮了。。。接信号漂亮的热带水族鱼类屏保出来了。。。。后来才4546的5678脚放了较多的焊锡,还接了快铜箔延伸散热面积。测试到目前位置没有问题。。。到此全部搞定。下面是图片,管子是自己拍的,一体板是网上找来的,当时忘记拍下来,自己看吧:

网友:
文章写得很有价值,启发很大,

网友:
此为LG通病,三星上的可以代换

网友:
楼主,我之前遇到和你的故障是一模一样的呢

网友(点评):
呵呵,我以为就我碰到了呢。。。。

网友:
楼主很幸运,我遇到的LG都是灯管问题,无论是修还是换通用高压板,使用一段时间后必烧,故障不明显,请多注意灯管

网友:
LG 19 寸的 高压供电是22V?

网友(点评):
估计是5V或者22V短路,保护了吧。。。。。

网友:
我也修过这种一闪一闪的,然后换完电容这个管就穿的,直接就在三星的一体版拆了急用先。

也碰见过换完电容然后通往高压的供电的O欧保险烧的,
具体也没深究过到底怎么造成的。

网友:
这种可以算是通病吧!

网友:
有一次那个电容上了16V给爆了吧那个管子给烧了一次  才发现那个电压时22V的  那个后悔啊?    还不知道能用4606待  LZ真是高人啊

网友:
写得真是好极了,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