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系统后开机没问题了但一接上网线就黑屏

楼主(2011-01-05):
客户拿台机过来,开机进系统后提示文件错误。重装系统后开机没问题了但一接上网线就黑屏,再开机时就发出一长二短的报警声,诊断卡跑C1。。各位大虾指教一下啊!!

网友:
补充一下,内存、CPU都试过没问题的。。。。。。

网友:
你有试过换一条内存试试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换过二条内存试。。。。

网友:
如果内存确定没事        给机器清清灰试试         不行就换个系统试试            C1是指主机没有抓到内存,一般为内存不良所造成,先确认内存,再确认主板上所提供的内存工作的电压和频率是否正常

网友:
显示C1显卡

网友:
检测一下内存C1是内存问题 或者兼容性问题

网友:
很可能是显卡接触不好

网友:
可  以再  换个 系统 试试    或 测 网 口 的 条件

网友:
个人感觉是网卡供电短路照成,

网友:
跑c1不过内存

网友:
一长两短是显卡报错。

网友:
跑C1应该是内存、内存插槽或显卡

网友:
显卡没装好!

网友:
还是换一下系统试试吧!

网友:
已经解决了,换了个电源没问题了。。。郁闷死
这种提示没想到是电源问题。。。

网友:
你不是用直流电源测试啊?

网友:
先清下灰,再插下显卡试试看,如果插网线死机就查下网卡部分

网友:
一长两短是显卡报错.杂成了电源问题了呢

网友:
对,有的劣质电源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问题

网友:
原来是电源问题...又学了一招

网友:
测测显卡或者内存供电的电压

网友:
内存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插网线就黑屏,不插系统正常,那么黑屏由电源的原因引起有点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