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铁上锡好办法-收集备用

楼主(2011-01-05):
烙铁上锡好办法;找一个小金属盒子,里面放少许棉花和一小块松香,风枪把松香溶在棉花里,再加点焊锡,把不上锡的烙铁尖烧热在盒子里面磨几下,很轻松就上锡了
在焊锡的时候最好多用松香少用焊锡膏或者汗油.因为焊锡膏和焊油里有酸性物质,容易咬掉烙铁头表面的保护层导致烙铁头烧死而发黑.另外烙铁头用完后注意上锡以备下次使用.
烙铁头是靠用出来的,
一,温度不能调太高,也不能太低,936一般320到350度.
二,焊接的时候不能用焊宝或焊油,用松香最好.
三,保持烙铁头的清洁,海绵保持潮湿就好,不能太多水.
四,新烙铁头刚用前几天要经常上锡,多用点松香,不用的时候把烙铁头用锡包住,不要马上关机,几天过后你就发现你的烙铁头又白又亮,只要以后使用注意清洁,想要烧死都难噢!
告诉你一个让烙铁头永远光亮如新,吃锡自如的方法。
买一个洗碗用的清洁球(钢丝球),装在一个废盒子里面,用我们常用的大焊油盒就可以,在钢丝球里面加一些松香或焊油,就完成了,烙铁头上有黑渣的时侯,在这个里面插几下,烙铁头就干净了,非常好用,比加了水的海棉好用多了,大家不妨试一试

这个办法会不会加快磨损?

我的经验:
1 买好的烙铁头,这很重要,便宜的烙铁头好几个才顶一个好的时间长
2 海绵不能加太多的水,因为水的成分有氧,会加速烙铁氧化。具体湿度要自己掌握,以潮湿为佳,
3 记着挂锡

网友:
我现在都习惯了用松香水。现在还没烧废过烙铁头。

网友:
好的经验。值得分享,我是习惯是闭烙铁前一定挂满锡。这也是习惯问题

网友:
回头我照楼主的做法试下看行不

网友:
这样会损坏烙铁头上的涂成

网友:
不错,我的头老坏 就是弄不好 现在学到了

网友:
好方法!现在学到了

网友:
哎,自学就是难,先开始真不知道烙铁头还要上锡,结果用起来真的很痛苦,最后,发现有一种方法是最简单最好用的,就是936的烙铁打到250度,只要能化锡就可以了,找块废电源的板子,在输出端一般都有大量的锡,直接沾了松香在上面磨就可以了,磨不了一会,就很多锡了~很容易上的,上锡的时候切记温度不能打太高

网友:
松香没腐蚀的!只用它!

网友:
焊IO这些用松香很南焊吧!反正我是拖不干净

网友:
其实936上锡上好后,每次用完只要在湿海绵上刮两下就可以了   保证雪亮,不知道你们修电脑和我修手机的设备有什么不同  ,,,,反正我们一般都是这样做的,然后烙铁头要买好点的,15块一个就好,其实原装的就可以用很久了,主要看你的使用方法,  还有,切忌不要经常拿东西去刮烙铁头的表面,  因为它表面镀了层什么东西,我也不懂,反正刮过一次后,在上锡真的很难,而且容易烧黑,用烙铁请爱护好每个烙铁头的第一次,这很重要

网友:
对了,这里怎么没有手机维修区啊?

网友:
第一次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先上松香后上锡,这是必须的,要不是头就不好用了
我平常根本没去注意什么烙铁头的保养,店里的徒弟更不会去管怎么保养了,最近这几个头,用了快两年了

网友:
我的烙铁以前没上过锡,很不好用,两下就烧黑
后来把烙铁头磨了一下,整个前面都粘锡更不好用
所以,第一次用电烙铁一定要上好焊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