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R790GX内存电压过高维修

楼主(2011-01-05):
故障板型号:双敏UR790GX
故障现象:时亮时不亮,有时亮机但装系统死机

初步怀疑U座、桥空焊
压桥、座上电未果

测各供电点
发现内存电压居然高达2.7V

此板内存供电采用精拓公司的八脚芯片 F72815
其3脚位VREF端
外接元件如图

用放大镜仔细观察
C1引脚处有很细小的烧毁痕迹
测量A B C 三点,均不相通
A B C 三点和地也不通
通电测A点电压0、B点 2.65V  、C点2.65V
3脚VERF也是2.65V
怪不得VDIMM也是2.65V

照常理讲
VERF是参考电压输入端
常用分压电阻来确定VREF电压
那就肯定有接地点

另C1引脚处有和轻微的烧毁痕迹

R1 40B=2550欧
R2 96A =976欧

假设接地点在B点处
那VREF=(R1/R1+R2)* 2.65V=1.91V
这正常需要的VDIMM

假设正确
直接将B点接地
通电
VDIMM正常了

故障原因,C1接地处烧断,造成分压网络接地点悬空,分压点呈开路状态

网友(点评):
分析过程和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用放大镜看?

网友:
"假设接地点在B点处  那VREF=(R1/R1+R2)* 2.65V=1.91V这正常需要的VDIMM8"大哥我不懂啊,怎么办?

网友A:
回复 网友B:

1:电阻分压
2:输出电压一般等于VREF端电压

网友:
实际电路图中的电路是这样的吗?照理说应该是串联分压,图中是并联,你用的公式也是串联的,看不懂!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实际肯定不是这样的
实际上A B两点是连在一起接地的

因为该点烧断开了

网友(2015-05-07):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实际肯定不是这样的

C1接地处烧开的话,会造成电阻串联分压无法形成电压工作回馈状态,即这里A点的电压值也等于B和C点分压得到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1:电阻分压

嗯,分压电阻本身一端通过连接电容接地一般也起到信号电压下拉作用.

网友:
分析和维修思路很清晰!  VREF端电压看住了基本搞定问题。

网友D:
LZ分析的很到位哦,学习了,会不会换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
楼主好技术啊  学习了

网友E:
下拉电阻没有吗?

网友:
路过,看看就学了招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分析的很到位哦,学习了,会不会换个电容就好了

简单来说,就是R1和R2电阻分压点没有接地,如果是电容损坏的话,也会拉低B和C点之间电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下拉电阻没有吗?

不是,如果下拉电阻没有存在的话,F72815芯片3脚VREF电压也不会产生。

网友G:
一般不是FB出问题吗,

网友H:
经过计算,你的思维是正确的。拉低A点是你计算的结果,但是C1烧坏也不是这个结果,就是什么际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般不是FB出问题吗,

就是FB出问题导致内存供电输出偏高,其F72815 3脚内部电压基本保持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经过计算,你的思维是正确的。拉低A点是你计算的结果,但是C1烧坏也不是这个结果,就是什么际断路

C1烧坏的话,一般也会引起F72815 3脚工作电压不稳定产生跳变,其这个电容在这里应该起到滤波输出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如果下拉电阻没有存在的话,F72815芯片3脚VREF电压也不会产生。

不存在的话,上拉电阻的电压全加在F72815的第3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