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笔记本主板上的空脚

楼主(2011-01-05):
怎么看 显卡上面的孔空脚  主板掉点了   在线等   那位高手教教我

网友:
有点位图的查点位图,对照那个点连的什么东西

网友:
对着电路图查也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啊  点位图      如果那个点没有线连着是否为空脚呢?

网友:
空脚一般是没有线连接的

网友:
没连线就空脚

网友:
回复 网友B:

会不会线路走的夹层呢?

网友:
看电路图呗

网友:
没有外线联合的 是空点 掉了也麽关系 如果 又外线连接的话就需要补点 看点位图最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