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代求帮助

楼主(2011-01-05):
             一个478主板,    开机不跑马。各个供电 时钟 复位均正常,但就是不跑马,刷了BIOS 没效果。 还是原来故障

网友:
打一下DMI 对地阻值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常的 啊。

网友:
试试加焊CPU座子!

网友:
CPU针脚有虚焊

网友:
复位都有了,还是不跑码的,只能一点一点量,你上灯座看座子了吗?478的U座空焊的不少。

网友:
  同意楼上的建议

林夕1 -5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上假负载打了下,  有几个点无穷大。   只有775的灯座    = =

网友:
说不定是BIOS芯片坏了。换一个试一下呢

网友:
先看是BGA座子还插针的CPU座子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过了

网友:
这情况估计也就座子的可能性比较大了..
没灯测把主板撇着上电试得看.. 多换几个方向..

网友:
                     这个问题继续更新

            之前说刷了BIOS不跑,  换了个一样的BIOS刷了还是不跑马,  然后就开始检测   上假负载有几个地址数据线阻止无穷大,   压座子阻止可以正常,  于是加焊 了座子,  阻止正常了,可是上电还是原来故障,    加焊了北桥,还是老故障。
                     现在的状况是,做了北桥BGA,加焊 了座子。 刷了BIOS, 换了IO,拆了串口芯片和网卡,     上PCI假负载测对地阻止也一样。现在怎么做啊

网友:
感觉还是座的事 要我我就不捣鼓了 破板子 不值钱

网友:
回复 网友C:

U座测量正常了啊,  不是值钱不值钱的问题。   是想把他搞好

网友:
BIOS确定是好的吗?

网友:
这个问题    和我那块   烂主板一样   也是自己用的    什么都是正常的    换什么都没用···          期待高手回答  正好我的那个  主板  给修好   ····

网友:
回复 网友D:

     确定,换过3个BIOS

网友:
现在还没修好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啊, 扔那了 拆零件, 杯具

网友:
如果一开始就查到了座子有空焊的话 可能还有空焊的地方 只是你没查到而以 个人认为没什么维修的价值了 实在是想搞好的话 可以考虑换一个座子看看

网友:
有可能不支持诊断卡,有没有接SPEAK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打了  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F:

接了  无报警声音

网友:
主板诊断卡上 FRAME# IRDY# TRDY# 信号是否闪亮。如果连FRAME#信号都没有的话就和BIOS没什么关系了。更换CPU 内存 试试

网友:
北桥供电管换一下。有可能性能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