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RT显示器指示灯亮黑屏

楼主(2011-01-05):
今天接收到一台显示器.通电后指示灯黑屏.和主机连上时指示灯闪.拆机后测各路电压输出都正常.开机还能感觉到高压已经有的声音.

网友:
检查下灯丝电压是否有,连主机灯闪,不正常 哦,应该是常亮才对,检查二次电压有没有短路。

网友:
灯丝电压正常,二次电压正常.如果不接数据线,绿灯常亮.如果接了数据线则灯不断的闪.

网友:
那就检查下信号处理通道,还有视放级。你不连主机有没有无信号显示框出来?

网友:
不连主机 不显菜单,这个机子的G1的电压有-55伏,正常吗,我修过别的机子的G1电压有负30伏的还贡几伏的都有.但是没有达到这台机子这个程序的

网友:
接上数据丝指示灯闪,这肯定 是不对的。是什么提示灯闪,绿的闪还是黄的闪?

网友:
显示器与主机的分辨率不匹配也会造成灯闪

网友:
不连VGA线不出对话框.

网友:
测量视放板上管座各个脚电压,,,

网友:
是视放板的芯片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修好了吗?

网友:
联想的容易出现数据线断线  换条线就OK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没有找到这个配件.15寸视放板上的元件和17寸不同.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元件,报个具体型号,帮你找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了,客户等不及报走了.

网友:
17寸的CTR显示器连接电源后 绿灯不停的闪烁(黑屏),这种显示器维修一般要多少钱啊?

网友:
小问题一般收40~50

网友(2011-02-07):
楼主这台15寸联想CRT彩显应该是数控, 没个菜单的, 没插信号电压正常, 插信号线灯闪,有两个原因:1:显示器是好的,主机刷新频率设置过高,这种15寸彩显1024X768 60HZ以下可以用,超过这个频率灯闪烁, 2:  24C数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