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20S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1-01-05):
HP 6520S进系统掉电,965,ATI独显,来的时候是反复掉电重启,1.23A掉电,以为是显卡,加焊了一下显卡还是掉电而且不显示,后来更换了CPU可以显示了,装起来进系统就掉电,不在系统状下不掉,更换硬盘安装系统也不行,驱动不打也进桌面就掉电。不知道可有高手遇到解决过。

网友:
我手里一台华硕A9RP 也这样 帮你顶下

网友:
先看散热有 没问题  在看是不是温控的问题

网友:
各位有没有升级过BIOS啊,可以试一下,结果怎么样说一下啊,

网友:
做个北桥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不要考虑散热问题的,因为在DOS下没有节能模式都不掉电,而WINdows在节能模式下更谈不上是散热的问题。

网友:
应该还是CPU有问题

网友:
是CPU 座子需了你还是是做CPU 做吧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小细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