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恢复用什么软件好?

楼主(2011-01-05):
各位大侠,都用什么软件恢复数据,电脑现在认不到盘有异响,有什么好软件可以认到硬盘!!!

网友:
用效率源啊

网友:
你去买个啊贵贵的

网友:
是系统不认盘 还是在bios里不认

网友:
不同的问题用不同的软件,没有好不好,只有适合不适合。关键不在软件而在用软件的人,人要是不行,再好的软件也没用。

你的问题和问“人不行了吃什么药好”有得一比。

网友:
我同意二楼的,使用效率源恢复软件最佳!

网友:
5楼把问题看清楚再发表,我想找个软件认硬盘,现在在BIOS里也不能发现硬盘,以前在别人那弄了一个正版的数据恢复程序,忘记叫什么名了.....

网友:
看得很清楚啊!你说硬盘有异响,异响也有不同的情况:是硬盘不能定位伺服区产生的异响还是不能定位用户区零磁道产生的异响,你能分辨吗?当然也还有别的原因产生的异响,比如遇到损坏的扇区产生的异响。一种异响和另一种异响的机理是不一样的。
不能定位伺服区初始磁道很可能磁头坏掉,你不换磁头用什么软件都不可能恢复,再好的软件也没有用;还可能是固件损坏就要先修好固件。。。。
不能定位用户零磁道多数也要先修到能定位零磁道,否则如何能找到后面的用户扇区????
我也没有必要再多说了,看来你对硬盘了解并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