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W280S不触发

楼主(2011-01-05):
      机子拿来已经被人动过南桥和BIOS了,南桥晶振也被换过,插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4A摁开关无反应,从超级IO工作条件吧,IO型号是IT8510E, PIN34,45,123,136,157,166供电正常3.3V,大家知道这个IO要和BIOS一起参与触发,查173脚ROMCS#无高电平,再测示波器测IO晶振无波形

看来IO坏了,从料板拆了一个换上,再测IO晶振有波啦,插电源摁下开关,电流上到0.3多不动了,这个电流估计板上有电流没发出哦,测了一通,发现无VCORE,于是看CPU电源管理ISL6559,测EN信号1.几V不对劲,断开PR77测PR77  1脚有3.3V,是什么原因让ISL6559拉低了EN信号呢,测后级电容也没问题,还是回到ISL6559工作条件上来吧,测得PIN15无5V供电,原来ISL6559根本就没工作,

现在追这个+5V电压的产生源头吧,查图纸,这个电压由Q6将+5V_AUX转化而来,

Q6是个N管,查G级未得到高电平。难怪+5V不出来呢,此时断开R22,测得R22  1脚有12V,会不会是Q7拉低了这个12V,测量以后证明是的,Q7的G级为VIN电压经R29 ,R30分压得到9V电压,Q7导通了,追源头是Q8截止引起的,查的+5V_ON这个信号未产生,所以要想得到+5V,那么就需要+5V_ON为高电平,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信号时谁发出的吧,又追到了超级IO  IT8510E,此信号由其PIN70发出,

挑起PIN70,测IO已经发出了这个+5V_ON,看来信号是被拉低了,被谁拉低了呢?查这个信号去处,它控制了+3V和+5V的产生,那我先挑个5V看吧,拔掉Q8,再测+5V_ON出来了,呵呵,看来它就是罪魁祸首了,从料板上拆了个形状一样的N管,换上,
插上电源,摁下开关,诊断卡跑数啦。。。。。。
       心里正高兴呢,把机器装起来,发现键盘是坏的,硬盘也敲盘,唉~~杯具了。一修哥已经偷梁换柱了,硬盘的标签明显跟硬盘不般配。算了等客户来了跟他说明白。
总结:大家接二修机可小心了啊,特别不亮的,先看看硬盘好换啊,别像我啊,修好了才发现有问题啊。

网友:
不错,思路写的很清楚,看的明白

网友:
分析得非常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转换管拉低ON 的案例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