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01-05):
可户一台PT-U1X65投影机,开机听到滋滋响,灯炮闪烁,然后保护了,有时候滋滋响可以亮起来,只要亮起来了就不响了, 一切正常了,我测了下点灯板15V 和380V在开机后灯炮闪烁的时候,电压波动的厉害,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我用数字表测的
求助

网友:
电源或者电灯板的事 每种机器它们的供电电压不一样 原因就是灯泡的瓦数不一样

网友(2016-05-10):
投影的灯炮可以用其它型号的测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