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光驱最近没事就自动弹出

楼主(2011-01-05):
网上的方法有说垫双面胶的,有的说是固件问题,还有的说是光驱托盘检测那地方脏了,擦一下就好了,到底是什么问题,高手给个答案吧。光驱能正常读写,以前也没怎么用过,最近才出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还在98系统流行的时候,有个恶作剧小脚本,每隔一段时间自动弹出光驱一次。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病毒,这个我敢肯定,绝对不是病毒问题。

网友:
知道,光驱里面有个检测开关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你说的很靠谱,给个维修方法吧?

网友:
楼主就没有换个光驱试试吗

网友:
先软后硬呀

网友:
可能是光驱的排线有问题

网友:
..这个我也见过,

网友:
基本都是光驱坏了  全新的COMBO  也没有多少钱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的   但是我换了一个系统就好了  你可以试试!

网友:
换光驱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