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0M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1-01-05):
联想F40M不定时掉电,已经排除散热问题,换过硬盘,CPU,内存,  各个电压都正常,
包括VCORE,电压在内,B+电压也正常,没有偏低.

网友:
有没有看看电池,电池会引起,还有充电芯片

网友:
加焊下VCORE芯片吧

网友:
有没有显示 显示的你就查一下温控电路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