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主板 核习电压0.97V

楼主(2011-01-05):
总线时钟0.34 主时钟无电压,PG0.97 复位0.97
主板

网友:
换 CPU 注意400 和 533的区别。

网友:
精英主板,2块都是这样,晕死了,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呵呵,每片板的核心电压都不一样的

网友:
新手学习的,MOS管都换过了,83267芯片也换了,就是没有主时钟电压

网友:
看一下时钟的en信号是高电平吗

网友:
用带D 的U.

网友:
时钟有电压!!!!!!

网友:
感觉核心电压有点低,看VID是否有高低电平组合

网友:
一楼的正解。
上CELERON 2。0或以上的CPU看看。
有些478的主板,比如848,865的芯片组,用到了VID0-VID5六根VID信号,支持的CPU就不一样了。

网友:
上了,CD 的U,主供1。76V ,跑码过C1 ,之后就是FF,不过内存,有两个管穿了,我换了,不是按原型号换的,!!!!!不管用!!!P45N02LD

网友:
多少是上错cpu ,上一个cy1.7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