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7的板反复读内存要怎么修

楼主(2011-01-05):
     接一hp dv7的板intelpm45芯片组,上电源开机测试,看着电流反复在几个数字间重复,像是在反复读内存,要怎么修啊,兄弟们给给意见,我想加焊下北桥试试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现在修到好多的机器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周围打红硬胶的北桥加不好呀

网友:
做了北桥还是一样     修了这么多机,还没刷过bios,还不会刷bios,也没东西刷

网友:
我也没刷过。。。。。。。。。

网友:
是独显的么  要是的话 显卡不过也会 开始这一个现象的

网友:
打一下测试卡了,看跑什么数了。先确定问题吧,不要乱做桥会扩大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BISO资料不好找

网友:
先换个U试一下。。如果还是反复读内存的话,就 刷BIOS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