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3NW通电亮一下后指示灯都灭了

楼主(2011-01-05):
不知道怎么测,需要怎么检测

网友:
高压条或灯管问题,拆开看下有没有电容鼓包的。

网友:
他这个就爱爆电容 坏高压板

网友:
检查高压部分,,,,,

网友:
拆开显示器看看,看电源板和高压板上有没有电容鼓包,然后考虑高压板和灯管

网友:
这个机子直接换25V的电容吧

网友:
一般来说,是25V/470 μf 电容鼓了,漏电所致;还有二极管击穿的可能!!

网友:
指示灯都灭了··看啥高压板···LZ 查下电源部分吧·看看输出电压稳定否·还有驱动板··

网友:
我遇到的和你的情况一样 电容换了后就好了

网友:
这个还得看高压部分...

网友:
查电源部分

网友:
指示灯也不亮的啊,还是先看一下电源部分,和驱动板

网友:
检查电容吧

网友:
高压,灯管,两个方面

网友:
应该查下给驱动板供电的电容这块!

网友:
电源检测下,用通用驱动板代换。。大概结果应该就出来了

网友:
不用说了,直接改高压,今天一样的情况才搞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