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945GZM6 主板的问题

楼主(2011-01-05):
    一块V星的主板,客户刚送来时,没有CPU供电,没有复位 ,在搜索论坛的文章后,知道是CPU电源管理8802a的12脚,有个10K的电阻接到12伏,这个电阻坏了,更换后,CPU有供电了,但是是复位不跑码,CPU 内存都测了是好的,现在没有思路了,忘各位老师指点一下
      在方城老师的指导下,我仔细看了一下座子里面的针,有的针不正,用镊子调整了两次,试了两次,跑码了,

网友:
你可以叫CPU电源管理片换一下,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现在CPU有供电了,谢谢你的答复

网友:
看一下南北桥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兄弟,全板电压,复位都正常,谢谢你的提醒,没有BGA,有点困难

网友:
座子空焊能引起此种现象,翻看以前我自己的维修记录,烤座OK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老师的指点,此板以修好,是座子的问题,没有加焊,我仔细观察了一下,有的针有点低,我用镊子挑了一下,试了两次,就跑吗了,谢谢老师

网友:
最后测量cpu复位有没有电压  有电压刷bios 测量网卡 io的时钟复位脚等等!南北桥地址线 看看有无掉件 一般刷bios就能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