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181不开机

楼主(2011-01-05):
电源指示灯亮,电流上到0.7几就不跳了,和一块好板对比量都一样,实在是不知道怎么修了,求助各位高手。。。。。

网友:
苹果的有BIOS先刷下试试

网友:
和一块好板对比量都一样,实在是不知道怎么修了

你量了些什么呢。  先要判断出是U没开? 还是内存?显卡没有开?缩小查询故障范围先

网友:
A1181 修过2次网卡问题 你看看!

网友(点评):
你简直太活跃了,我看了十个帖子九个有你的回复

网友:
什么型号啊,光说电流怎么判断

网友:
苹果机要装上硬盘才亮的  没有硬盘 机器也不亮的

网友:
有电路,最好,,,,没电路难

网友:
回复 网友A:

苹果机不用硬盘可以亮,会显示没有系统的图标,也可以启动的时候按住N或C等功能键,会从网络或光盘启动

网友:
苹果机难修!

网友:
南桥易坏吧

网友:
不要轻易下结论,我的意见是 判断 配件有没问题,换U  内存 ,看电流运行规律,把故障定位在U 内存 显卡这几个部分才有意义

网友:
回复 网友B:

U是焊在主板上的,怎么换?而且这款机器修了N多也没见U坏的,显卡是集成的945GM芯片,只有内存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