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10不触发

楼主(2011-01-05):
接一DELL 1510本子,不触发。待机电流0.009。开关上3.3V电压,SB600南桥3.3V 1.2V待机电压,量晶振无波行,EC3.3V供电正常,晶振正常。按开关EC有变压。求思路。南桥晶振换过。怀疑南桥,由于手里没有这个桥,决定明天加焊一下试试。待机电流是不是有点小。
谢谢各位朋友,已经解决。加焊南桥就OK了。

网友:
先测一下EC的换醒信有没发出来给南桥,还有其它电路中的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EC唤醒已经发出,由高到低变化。

网友:
哪位给个思路

网友:
做个南桥吧

网友:
是不是供电有了,南桥就应该起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