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20s 进水 求助

楼主(2011-01-05):
英特尔  965的芯片组   此版进水的位置  在硬盘接口附近  具体是Q43   和R781  R780   Q54   C769   C414  C415   等       R780   R781  被我换了   R781阻值是2.7K被我换上的是2.2K   不知道行不行    +vBATR经过R780到Q431脚是19V    经过R781到Q43的2脚是8。几    插电 就自动开机  电流到0.18A    反复重启          5v   3v电压都有      北桥旁边L527  1.8V 有的   L3有1.29V      L4  1.8V有的     CPU没有电压出来     充电电路的电感L4没有电压出来      我的困惑是  现在我该从哪里下手      还请大家帮帮忙  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
看SLP_S3啊,那个才是前面呢

网友:
CPU供电呀。。。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的CPU供电有没有?测一下,会不会短路坏了?

网友:
如果前面电压都正常那就查一下CPU供电吧!

网友:
电流0.18A明显是少电压,因为老重启看来你还得在开机瞬间多认真查一下哪里少供电;
没CPU供电就查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可以看看CPU的电都出来没有。它的PG出来没有,如果PG出来了,供电基本都有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为什么修这里,CPU电压没有,就修CPU电压,查SLP_S3
有没有,我上次就是这个信号没有,结果查出是断了一根线

网友:
x谢谢  大家的  关心   现在机子修好了     还是Q43这里   因为进水进在了Q43这里 清理好了之后发现R780 和R781都要掉下来  换上去之后 发现Q43导通的情况下  没有电压输出 再加上一插电就反复重启 自己又不确定  所以一时不知道那里问题    看到朋友们回的贴子  我也测了一下CPU供电 实在是没发现那里不对   最后又回到  Q43这里   心里想想Q43是N沟道  高电平导通   那应该有电压输出才对啊    想了很久  没想通 我索性从R780那里直接连起来  心想 烧就烧吧   接果就是  他居然好了    只算自己走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