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板子不跑码

楼主(2011-01-05):
七彩虹945的板子 775的
在供电正常 时钟正常.复位正常的情况下
还能有什么什么问题呢
座子以加焊

网友:
上CPU假负载,测量VTT、PG电压是否正常,数据线是否有电平,还有就是BIOS有无CS信号

网友:
不跑码你挤压北桥看看吧 一般我都是杀桥的

网友:
CPURST起来了没。没起来查电压 时钟 复位。起来后。查各总线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多正常情况下建议刷BIOS,更换IO

网友:
还有北桥,BIOS问题

网友:
500p
还在路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正在修一个V星的945,也是不跑马,老师讲。这种毛病大多是U座和北桥有虚焊的,正想买个BGA焊台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就等着 bios 呢座子和北桥 加焊完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 先得买 编程器哦

网友:
查一下时钟正常以后再刷bios。

网友:
不行就换板!!!不跑码难修!

网友:
南 北 之间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