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谷核动力 K8-350P 有待机5V,短接绿线和地无其他电压输出?高手们帮忙啊

楼主(2011-01-05):
这个电源做工不错,看起来像是服务器电源刚收来时,是不通电。后来测得主电源开关管坏,和开关管旁边一个大功率二极管坏昝,换了后,有SB5V和 PS-ON4.5V电压产生。(原开关管是W9NB80,我用K1358代换的。都是大功率MOS管)

有了5V,让我高兴了一下。但是短接绿线和地却没有别的电压产生。

我发现主电源控制芯片AZ3843AP的第7脚电压为0.以为是此脚没有电压而导致主电源未工作。吸空7脚,电压也为0,取掉7脚的50V2.2UF的电容后,就有14V电压产生。怀疑是电容坏,换一相同电容后,还是没有电压,取掉后又有了14V(7脚吸空状态)
于是用3842代替3843,无效果。换掉三个光耦,无效果。

测后级输出端的三个复合二极管,完好。

后级绿线和一个LP7510的八脚芯片相连。估计是产生其他电压的控制芯片。没有代换件,郁闷。

这个电源我觉得很不错,于是那两个大功率开关管也是我自己掏10块钱买的。我想修好自己用。没想到,不好修啊,郁闷中、、、

请求高手帮忙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
3842代替3843好像不行,3842的启动电压高。。。。。

网友:
你是说要原型号代换吗

网友:
最好有原件换,估计是PL7510有问题,这件不好购买。

网友:
两者的启动电压不一样,UC3842是16V启动.UC3843是8V启动的. 楼主我想问一下以3842为中心的主电源电压都无法正常工作,后级的LP7510能工作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知道3843没有工作,但是启动电压有14V,

网友:
3843的启动电压从何而来,是副电源的另一组电压供给的吗,是虚压吗   LZ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