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45一长两短报警。讨论一下。

楼主(2011-01-05):
这台机器,以前在我这里换过G86-631显卡,现在又不亮了,一长两短,显卡换了一片,涛声依旧,北桥换了,故障依旧。显存加焊过了,不行,现在显存已经换了,还是1长2短。各位有什么高见。另外,显卡芯片应该没问题,我换过好几块了,BGA设备是380-2,焊个显卡应该没什么问题吧,而且换了那么多次,都是1长2短。谁有图纸提供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确定显卡换好了吗?

网友:
问题比较棘手,观望高手的出现

网友:
显卡肯定是换好了。因为换了不止一块显卡。而且没有掉点。

网友:
现在显存也换了,依然是一长两短,高手支招啊。

网友:
q45笔记本?

网友(2020-03-19):
可能是供电不足引起的,查查供电电路,会有惊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