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了,系统装不上?

楼主(2011-01-05):
真是邪门,机器也不是很老,就是装不上系统。要不碰巧装上了,还不能正常启动,只能在安全模式下可以启动,要不正常启动时出现蓝屏,看了一下主板也没有什么问题,重新将硬盘分区,也是不能正常装系统,但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手动分区后,逻辑分区里无缘无故的出现了一个C:后跟一个奇怪的卷标,想删除还删不了,提示输入(C-C)可这个又输不上,真不知是和原因?难道是硬盘坏了吗?希望高手给指点一下哦。谢谢了。

网友:
你先杀一下引导区病毒试一下,引导区病毒常规杀毒软件查不出,杀不了,在以前DOS时代很流行,不过现在很少发作了。记得以前可以用KV300 /K 重做引导区。

网友:
什么机器?sony

网友:
不会是惠普吧?必须下载硬盘驱动哦  !!

网友:
先换个硬盘试试,排除一下。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硬盘出现奇怪卷标往往是硬盘相当不可靠了,换硬盘试试吧!

网友(点评):
一开始就得换硬盘试试嘛

网友:
组装机,不是品牌机,1楼说的好像有点对,没有做系统前,机器可以正常开机,把光盘放入一会光盘内系统文件就提示被破坏,试试再说,谢过两位朋友。

网友:
硬盘是新的,才用了一年,是硬盘坏了?谢谢了,试试。

网友:
硬盘可能有坏道,扫描一下就知道 了!

网友:
前几天在论坛上看到一帖子,与你的有点像,他是装98的系统,装了自动进安全模式。望高手门就这方面指导一下

网友:
重新分区       有可能是内存小    或内存坏

网友:
请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04361-1-1.html
如果有用。请顶贴。。

网友:
分区格式为fat32,应该不分区格式的问题,我看了一下硬盘是(日立)的估计就是硬盘的问题了,我没有修过硬盘。运行系统盘自带的硬盘检测软件,出现了警告,且不能用。

网友:
根据你楼上的帖子,那就是硬盘本身的问题了,你刚买一年可以换新的。

网友:
有其它配件的话。。。用替代法看看。。感觉硬盘有问题的概率比较大。。。

网友:
我遇到过跟你一样的问题,装好系统启动不是进不了系统就是蓝屏,最后换了硬盘!!!

网友:
换硬盘吧

网友:
换硬盘吧,硬盘问题,要不用软件扫描看看有没有坏道

网友:
问题是连扫描都不能呀,这硬盘恐怕要换了呀,像这样的硬盘还能修吗?

网友:
如果是 hp 的  最好是 用惠普的专用  系统装

网友:
重新分区,不要用DM什么的.就用XP系统光盘安装时的分区工具,很久以前用DM分一个硬盘,安装好系统就是装不上驱动.分就分区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硬盘的问题,因为我把硬盘拆下在其它机器上也是这样,并且硬盘一点温感也没有,稍微一动硬盘,显示器直接黑屏,可能是硬盘的质量太差了吧。谢谢朋友的及时回帖。

网友:
内存有可能的,

网友:
最近一连发现几个类似的奇怪问题,都是串口硬盘,最后发现不是串品数据线问题就是供电线的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内存的问题,用排除法已排除,把硬盘挂在我的机子上可以正常用,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内存小或内存坏

网友:
有可能是内存问题,我有过这样的经历,一条内存弄了我一整个下午,每次装系统进去就是蓝屏,也只是能经安全模式。。或者更新一下MBR。。。

网友:
先找工具软件测试下硬盘,如果没问题,那就重新分区,记得重建一下分区表

网友:
硬盘可能行很大的 更换下试试 好了告诉大家一下 顺便说明下问题所在

网友:
用磁盘医生可以解决

网友:
分区时一定要把簇大小改成默认!试试!

网友:
应该是硬盘存在问题 昨天我就遇到跟你一样的 机器 把硬盘用DISKGENIUS 分区(先查的坏道)之后安装系统 OK

网友:
这个问题我碰到不知道多少次,首先我分析下,为什么安全模式可以进,因为你正常启动下会自动加载驱动,如果驱动不对那么肯定蓝屏,告诉你解决办法,你进安全模式下把显卡,声卡,无线网卡驱动停用掉,90%能进去,后面再去网上下驱动。

网友:
在这里谢谢各位的回帖,现在故障确定是硬盘的问题了,因为在另外一台机器上试机,可以装系统,但不一会就蓝屏,硬盘发出“咔哒”的声音,换硬盘后,问题得已解决。

网友:
什么牌子 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
只有换硬盘哟。

网友:
扫描一下硬盘吗 看有没有坏道

网友A:
可以进安全模式,不能正常启动,是不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把硬盘全隔了!内存大点的!做c盘!看c盘空间大不!优盘、光盘、网克、外接光盘都是做系统方法,都试试,!也有可能光驱!

网友:
用DM分区试一下

网友:
没数据的话在DOS运行低格,之后用F32分区

网友:
换过硬盘没有??会不会是有些机子要串口驱动的啊??有些机器装系统是要驱动的!不然装了也会蓝屏的1

网友:
建议低格一下   硬盘2%左右

网友:
用DM   把硬盘的  主引导清除一下  就可以搞定    我装了  5台台式机  和你状态一样3台笔记本  状态和你一样    用DM  按照步骤   把硬盘的  主引导清除一下   就可以  完成的       需要操作  步骤在论坛上面慢慢找吧···

网友:
一步步安装系统(sp2),ghost 系统最好用纯净的,就是怀疑驱动问题

网友:
我同意硬盘故障,可以考虑把硬盘挂到别的机器上,检测、查看。

网友:
用MHDD 测试就自动了啊 。实在不行用DM  格一下 ,,在不行换硬盘

网友:
装不上系统一定的先MHDD  下呀

网友:
检测一下硬盘有没有 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把硬盘清零一下 在装

网友:
硬盘固件吧!

网友:
用mhdd扫一下

网友:
硬盘故障,先低级格式化一下再试试。

网友:
看看内存是不是没插好,硬盘有坏道没,显卡是不是好的啊

网友:
我想知道的是  楼主是什么型号的机器,出现蓝屏 ,请问出现的蓝屏代码是什么

可以将代码百度搜一下就会出现问题了

我装系统只遇到过蓝屏7B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每次的代码都不一样,也记不 清了。

网友:
主板可能有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