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主板BOIS保存不了信息

楼主(2011-01-05):
我有一款DELL机器,关掉电源后会自动关闭掉硬盘   该查哪里?在线等。

网友:
是不是小电池没电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COMS电池已换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CMOS已经更换新电池,问题无法解决!

网友:
主板上有个跳线!是为了防止误刷bios和防病毒的!跳下试试!

网友:
问题在coms电路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