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映泰NF4 4X-A7 修复记

楼主(2011-01-05):
此板为返修板,上次做过桥。 接板做一系列常规动作无问题后,插上电源、诊断卡。触发后现象为复位灯闪一下 不走码。 测各项电压基本正常,但总线电压输出 只有0.8V,D极 3.3V G极为1.6V 。总线供电不够,CPU当然就不工作了。跑线路 G极 接一LM358运算放大器7脚。7脚为输出。 5脚为正向信号。 测358 5 脚 电压 0.8V。不正常。 查图纸 ,5脚为R145(680)与R146(649) 2个电阻分压得来。 测得R145一端为0.8V。一端为1.6V。·1。6V端 接Q18D为+2.5VDDA G为12V  ,导通。S极应为2.5V。 判断为此管坏。从料板上找一702代换上去。顺利跑码 ,此板修复。  (期间难免走了些弯路,在此忽略。呵呵)

Q18,为一小场管,楼主因为近日忙昏了头。笔误笔误,还忘各位谅解。

网友:
Q18不是场管吗?

网友(点评):
是场管,时间匆忙,笔误。

网友:
我想知道中间忽略不计的

网友:
楼主场管三极管都分不清楚

网友(点评):
笔误笔误。 汗汗

网友:
原创的东西,值得一顶。

楼主好样的,期待你的下一次精彩演出。

网友:
是原创的东西就是好东西···此贴为好帖我还有许多东西要学些啊

网友:
楼主,不明白你Q25的G极怎么会有2.6V,如果有2.6V,那么你的1.2V_HT也会有了,当然,Q25的G极应是1.2V

网友:
358的5脚为0.8V,7脚居然有2.6V,看不懂你是怎么测的???

网友:
实际上,7脚是在1.6V到2.6V浮动。板子有时候也能正常跑码,我加焊过场管。就好了。但是过一会儿又不行了。 所以才更换Q18 ,2.6V是 正常时候的电压。

网友A:
简单的问题 搞得很像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问题 搞得很像很复杂!

师兄你可是远程加实地,在以前也这么说的么,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值我们学习,判断准确。是LM358的没有正向输入是2.5V,对吗?

网友:
学习了,思路值得学习,以前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以后我会注意的

网友B:
7脚都能输出2.6V了,前面电路还会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7脚都能输出2.6V了,前面电路还会不正常?

参照我11楼的回答。因为已经上首页了,修改的编辑没有转换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