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放在芯片的哪种钢网

楼主(2011-01-05):
直接放在芯片的哪种钢网,用风枪吹下就跑位了,我是加助焊膏直接放在芯片上用风吹下就跑位

网友:
助焊膏加的多。

网友:
多搞几次就有经验了

网友:
听朋友说要刷锡水是什么东东呀

网友:
跟你一样 学习中 还没有成功过!!加油!

网友:
去掉风嘴吹  不会跑。

网友:
有经验的朋友 都来讨论下  直接加热的  技巧

网友:
高度4里面-3厘米 去风嘴  均匀晃动 要有手感  不过最好用不加热得钢网  把钢网拿下来 然后用风枪 看珠子亮了  就可以了   个人觉得 可加热得钢网不好用 还是 植球台钢网好用 不用掷球台 用手 也不错!另外补充下 助焊剂 用一点点就行  看了好多人做个BGA弄得满板子都是助焊剂  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