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牛头电源没有待机电压

楼主(2011-01-05):
一客户拿来一台电脑维修,按下电源开关不开机,拆开机箱测电源绿线电压0V、紫线也0V,确定此电源损坏,换电源后电脑修好。现在开始来研究此电源:看铭牌此电源为“牛头品牌的24针的NT-300-P4”电源。拆开电源盖检查发现保险良好、目测发现靠近电源管的一电阻烧坏,(此电阻在电路上的标注为R502,已看不出色标颜色,顺带问下这个电阻就是所谓的启动电阻吗)缷三个电源管及散热片,发现一个三极管C945烧爆、三个电源管中一个为C5027、另两个为E13007-2,测发现C5027短路、另两个为E13007-2的良好。把上述损坏的元件替换后以为完事了(那个R502电阻我用了500殴的电阻来代替)于是接电再测试,绿线电压还是0V、紫线也还是0V。测两个大电容有300V高压。于是到这里再往下我没思路了,请各位达人赐教!请各位达人指教下副电源维修的步骤、维修思路及测试点。我知道这个电源现在没有副电源不可能再往下修了!我换的那些元件都是好的,现在大电容有300V的电压,接下来应该往那里查了呢!或者说该测那里的电压了!

网友:
绿线待机电压是电源里最基本的数值,没有这个数值一切免谈,C5027是辅助电源用的管,你测得此管短路但没烧保险,肯定是启动电阻坏了,否则保险会烧的,在这个管附近大个头的就是启动电阻,你拆下量一量,C945是此管的推动管,也要换好的,把C945附近的电阻和二极管也要查一查,变压器也要查,这是前级强电的部分,把前级的问题弄好了,再教你查后级低电压的。

网友(点评):
说得非常明白,辅助电源没有多少东西,仔细查,按原件换就行。

网友:
管子都烧暴了保险居然没断,果然NB

网友:
为什么肯定是启动电阻坏了?启动电阻坏了会烧开关管吗?

网友:
牛头电源没有待机电压

感谢大家的答疑!这个电源的C5027是辅电源管这个我知道,这个管确实是不行了,所有管脚都是短路的!但为什么这个管烧了而保险却还是好的我确实弄不明白,也顶怪的,一般这个管烧保险是肯定是烧的,可这个电源里却是没有烧,那个R502的电阻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启动电阻,在我看过的很多电源里,在这个位置上电阻很多都是有烧坏的!

网友:
辅助电源管烧掉而没有烧保险的原因也很简单,那是因为辅助电源变压器初级是通过一个小阻值电阻接到300V的。烧掉的电阻就是。通常可用4.7欧 1/2W或1W的电阻取代。要求不太严格。

网友:
牛头电源没有待机电压

回复 网友A:

大家说了很多,可下一步应该怎么测量了这个关键问题还是没有告诉我,二楼说的那些管子我都测了没有问题,下次我上个图给大家看下!应该测那里了

网友:
5027的发射极电阻如果先于烧断就不会烧熔丝,查了吗?

网友:
射极电阻一般为2到5欧姆左右,如果太大会造成保护动作的。

网友:
牛头电源没有待机电压

我仔细查了下副电源的所有元件,又发现有一个连着C945的稳压二极管和连着C5027的稳压二极管短路了,满以为这次将这两管子换下这次应该有绿线电压了,但换好以后还是没有!我再测了下发现两个大电容的电压一个为198V、一个为131.两个的电压是331V,最后我连副电源处的变压器也换了,还是没有绿线电压!这下真是没思路了!请各大侠继续支招!烧了C5027没烧保险的原因的确如午夜梦回所说的是因为先了R502那个电阻所致!

网友:
牛头电源没有待机电压

副电源的元件我该换的都换了,还是不行,那么主电源部分的元件(如494、393等)损坏会不会也会造成没有待机电压呢

网友:
TL494的12脚为电源脚,用待机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图说教是最明白快速解决问题的方法,赶快传张图上来

网友:
只要输出没短路,应该还是前级的问题,一般5027E极电阻有1点几欧姆,500太大了。

网友:
好经验111111!!!!!!!!!!!!!!!!!!!!!!!!!!!!!!!!

网友:
牛头电源没有待机电压

那个连C5027的R502电阻我用的是5.5欧姆。那个烧掉的R502原件也是5.5的!我测了下KA7500B所有管脚都是没有电压输出,通电后我摸三个功率管的散热片,很热,说明应该是工作了的,还有三个电源管我都测试了,C5027和两个E13007-2是好的,可是怎么就是没有待机电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兄弟,如果输出部分有短路也会造成没有待机电压吗,输出部分我没有检查过哦!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启动电阻我测试过了没有烧

网友:
搞的有点头大了朋友们

网友:
转来转去,该测的我都测了,最后我想什么东西都好的,就这么邪门,这就么点东西还难住人了,最后我把目光再次投向辅电源管!由于手头没有了C5027,我用C5353代换拆下来的C5027,神奇了,一测绿线电压与紫线电压出来了,上机测试,各电压正常!我再测这个C5027,竟然有两脚开路!想不到转了这么大个弯竟然还是辅电源管的问题,感谢大家的支持与鼓励!

网友(点评):
拜托,如果你是学习维修atx电源的话,还是备一些新的零件比较好。只是混口饭吃的话就尽量拆旧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