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50换显卡后进系统蓝屏(在出现滚动条一两秒之后蓝屏)

楼主(2011-01-05):
这机器本来是分屏 ,点亮后分成7-8个小屏幕,经过几番折腾,最后还是换了个显卡,点亮后屏幕恢复正常了。但是进系统就蓝屏,进安全模式也蓝屏。(换显卡之前是不会蓝屏的)。  请问这是不是因为显卡和之前的驱动有冲突,或是还有别的故障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换了它的同型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编程器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换个系统重装下驱动。还不行。那就是你那显卡是有问题的

网友:
是不是SATA模式没有改哦

网友:
看看 串口关了吗       不 关串口进系统会蓝屏的

网友:
装个系统看下把

网友:
谢谢大家   问题解决了  换个系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