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8主板总是提示IOH温度过高

楼主(2011-01-05):
加三块280显卡做交火。总是提示IOH温度过高,10分钟自动关机。是主板南桥散热片没紧贴南桥,换一块主板就好了。

网友:
刷BIOS。换系统,查下显卡供电

网友:
X58的主板小弟还没碰到过   !!      华硕的板子设计比较独特  时也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好奢侈的配置呀!用这机器跑什么呀? IOH指的是IO么?

网友:
有没有刷bios?机子是楼主的吗!米人!!!

网友:
比较凶的机器呀

网友:
这机箱霸道吧.刷bios吧

网友:
多半为BIOS问题!刷个BIOS吧!

网友:
你先用一块卡单(2块)跑试试!如果可以的话!那就是你的主板电源供电系统有问题了!超额了!这样用下去对主板不好!
这块x58的主板用上去纯属超负荷了!